[电路/定理]
请问这个三极管数据手册的图怎么读?

楼主(2015-09-07):
如果我要选的是Ib静态电流为125μA,那怎么得到那条曲线。
另外,Figure3,Vce 只给出是6V的时候,要是我的VCC是18V,Vceq = 9V ,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我要选的是Ib静态电流为125μA,那怎么得到那条曲线”
当然是在100uA那条曲线和150uA那条曲线之间。图上没有,自己画,或者估计。

网友A:
“Vce 只给出是6V的时候,要是我的VCC是18V,Vceq = 9V ,怎么办?”
从Figure 1上读。

网友B:
这些曲线根本不能用于设计偏执!研究它干哈?

网友C:
好多亊儿只能等长大了才能知道的就会知道的,譬如,生小孩儿之类,现在不用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曲线根本不能用于设计偏执!研究它干哈?

设置C1815静态工作点不是从数据手册上看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C1815静态工作点不是从数据手册上看的吗?

特征曲线,早先是电子管时代的产物,那会用着挺好,大家都天天用。
后来有三极管了,器件是换代了,但人还是那帮人,为了照顾这些人,仍旧给些曲线,不然这帮人不适用啊!

对于三极管特性曲线,几乎没用!因为它是在特定条件下测到的,而特性曲线却是这些条件的敏感函数,导致条件稍微变一变,Q点就跑没有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特征曲线,早先是电子管时代的产物,那会用着挺好,大家都天天用。
后来有三极管了,器件是换代了,但人 ...

原来如此!我说老是和资料上的有差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我说老是和资料上的有差别

如果我要这个三极管得到VCEQ在6V,IbQ在150uA的静态工作点,假设电压是12v,那我的基级偏置电阻是不是可以选100K的?这张表上的放大倍数是大约200倍,那Ic电流是不是30mA? 那我集电极负载电阻Rc是不是200欧姆?以上只是以简单的共射极放大电路验证,大哥是不是这样啊?求解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特征曲线,早先是电子管时代的产物,那会用着挺好,大家都天天用。
后来有三极管了,器件是换代了,但人 ...

如果我要这个三极管得到VCEQ在6V,IbQ在150uA的静态工作点,假设电压是12v,那我的基级偏置电阻是不是可以选100K的?这张表上的放大倍数是大约200倍,那Ic电流是不是30mA? 那我集电极负载电阻Rc是不是200欧姆?以上只是以简单的共射极放大电路验证,大哥是不是这样啊?求解惑!

网友E:
加个电位器调一下就知道了.自己测出的还要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征曲线,早先是电子管时代的产物,那会用着挺好,大家都天天用。
后来有三极管了,器件是换代了,但人 ...

那设计的时候应该看给出的数据表格吗?
这个对设计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