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关于KDS编译KEA128板子工程报错

楼主(2015-09-07):
今天写了个程序,结果KDS报错,找了资料也没清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是PE还是非PE的?

网友B:
先clean一下再build

网友A:
楼主可以按照楼上clean下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建议你工程上传,这样看不出什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PE还是非PE的?

非PE的

网友A: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出这个问题的,
工程是自己编写的吗?
添加了哪些模块?
另外,你新建一个最简单的工程编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出这个问题的,
工程是自己编写的吗?
添加了哪些模块?

任何模块都没有添加,我是写了CAN的应用层协议,分成.c和.h文件,没有引用MCU任何的资源,这样就报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任何模块都没有添加,我是写了CAN的应用层协议,分成.c和.h文件,没有引用MCU任何的资源,这样就报错了。 ...

那么路径添加了没有,你写的.c.h.
文件路径要加入到工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路径添加了没有,你写的.c.h.
文件路径要加入到工程中。

都添加了。

网友A:
把你工程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工程发上来看看。

因为是公司产品的代码,不太合适发出来~: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