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SDIO DMA 传输模式时,读取一个扇区时最后16个字节...

楼主:
请教一个 STM32F4XX   SDIO DMA  读取一个扇区时,为什么剩余最后16个字节读不来啊,

将SDOC_CK 由小到大改变最没有什么 反应啊,
将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Size / 4 +4 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A(2015-09-09):
你看看FIFO里是否还有数据没有读出?
你是在中断里看的这个传输结果吗?检查一下中断的设置是什么?

楼主:
FIFO 中是有数据的啊,最后次FIFO 没有收到数据啊

楼主:
传输的数据不是在中断观察的,是在在DMA传输完成中标标志置位后在内存中查看的数据 啊,还没有开DMA中断啊

楼主(2015-11-12):
还是自己来总结一下啊,  SD DMA 传送使用方法 cube库 问题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