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STM32F103 USB的问题,

楼主(2015-09-07):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STM32F103 USB的问题,

我们有款产品上用STM32F103,涉及到跟上位机PC通讯,做软件的兄弟说这款单片机的USB功能不稳定,需要外挂USB转串口的芯片。 请问是这样的吗? 谢谢!

网友A:
以前用这个片子做过USB产品,出口的
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一般能通过USB IF认证就不太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B:
我不认为其通信不稳定. 我见到的做得最成功的应用. ST-LINK 采用的 F103.
我根据网络的资料自制了 OB-JLINK 调试器, 工作也很稳定.

说这款单片机的USB功能不稳定,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什么条件下, 会不会是固件里的 BUG 引起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回复,

因为我是负责硬件的,昨晚开会的时候说是 用ST官方提供的库函数 会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回复,

因为我是负责硬件的,昨晚开会的时候说是 用ST官方提供的库函数 会不稳定。 ...

聂GG,用这个的多得很,ST_LINK, JLINK_OB也是这个,怎么会不稳定。。。 不过我没用过USB库,自己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回复,

因为我是负责硬件的,昨晚开会的时候说是 用ST官方提供的库函数 会不稳定。 ...

不想用ST的库,还可以用MDK库。

楼主:
O,谢谢小黄,我再跟他们沟通下。

网友D:
这个USB不稳定,那个I2C不如自己GPIO模拟
打静电搞不定说芯片太挫
其实是工程师水平太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USB不稳定,那个I2C不如自己GPIO模拟
打静电搞不定说芯片太挫
其实是工程师水平太臭 ...

同意

网友F:
用的ST的USB库很稳定啊,传输速度快慢都没有问题。

网友G:
USB功能怎么个不稳定法,什么状况

网友H:
不稳定怎么办

网友I:
固件里的有BUG ,还是什么

网友J:
忍不住出来说两句
如果usb有问题
f103早就没法卖了
又好用又便宜的芯片 被你们工程师一句话就否了
真是无知者无畏

网友J:
声明一下
我不做广告,我只是st芯片的一个用户

楼主(2015-12-12):
各位兄弟好,这个项目前面暂停了一段时间,现在我接手硬件 固件 以及上位机软件的开发调配了, 现在ST mcu部分需要外包出去开发, 要求用MCU原生 USB口跟PC 稳定联机通讯, 同时 MCU 要控制DSP,DSP 部分的算法已经弄好了,只需要MCU调整DSP部分的参数。 有熟悉的兄弟请站内短信联系我,这几天有效。 同时我也在委托论坛的一位前辈帮忙在找人。
对了,为了方便沟通,最好是广州周边,或者长沙的,其他地方的太远了,暂时不考虑,谢谢!
对于参与的兄弟的要求有充足的时间,不管业余还是专职做的,匆匆忙忙做不细致,然后就是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对ST MCU这一块比较精通,之所以要求ST的MCU,是因为我前面设计用了STM32芯片在项目上,而且电路板设计好了,样品也出了,如果有人对其他MCU精通,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也可以考虑更改项目,但限于NXP 或者新塘的片子。 最后强调的是人品一定要好,相信搞技术的,大多数人品是不错的。

网友(2016-05-16):
有个开发板叫Maple mini 上面用的就是F103吧,就是直接通过USB接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