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单片机SPWM逆变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07):
如图,是别人做的一个逆变电路图,我现在有些疑问,(1)图中标示1的两个稳压二极管和电阻什么作用,具体选型时注意什么(2)图中标示2的地方我查找说是缓冲作用,这个的原理是什么,还有就是电阻电容怎么选,不要缓冲是否可以(3)图中标示3的地方是IR2130典型电路接法,同样是电阻和滑动变阻器阻值怎么选,这一块的过流检测怎么用(4)图中标示4的地方这个放大倍数怎么定,被放大的电流怎么估算

网友:
1标示的电阻作用:开关管关断时,快速泄放掉IGBT的g极和e极之间的寄生电容的电压,使得IGBT关断速度更快。电阻太大开通速度快,而关断速度慢,电阻太小关断速度快,开通速度慢,甚至不能完全开通。两个稳压管作用:保护IGBT的G和E之间的电压不超过+-18V;
2标示的RC电路作用:缓冲吸收,如果功率电路上有较大电感或寄生电感,当IGBT关断时,该支路上电流瞬间减小,Ldi/dt将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压,击穿IGBT,缓冲吸收电流能够减小Ldi/dt,从而达到保护IGBT的目的。如果开关频率不高,关断过程较长,且IGBT电压裕量足够大,可省略缓冲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