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ST-LINK/V2无法连接目标板

楼主(2015-09-07):
如图,keil已经能够识别到仿真器了,仿真器的驱动也已经装好了,但是就是连接不了开发板,右边一直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根据自己仿真接口来设置,如果用JTAG接口,就选择JTAG,如果用SWD接口(四线制),就要选择SWD仿真,目标板有没有通电,连接线是否有错误,不然是显示连接不成功。还有就是升级一下ST-LINK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根据自己仿真接口来设置,如果用JTAG接口,就选择JTAG,如果用SWD接口(四线制),就要选择SWD仿真,目标 ...

是JTAG接口,目标板通电了,连接线是用仿真器配的排插,没有接错方向,固件也更新过了,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B:
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C:
板子供电没有问题吧

网友D:
目标板有没有上电,供电正常吗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板子的供电情况。
以前遇到过板子的供电不足,ST-LINK检测不到目标device.

网友F:
检查下目标板有没有通电,连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G:
提示是没有连接上,是不是没通电,或者跳线没有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