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手环在线监测 - 硬件电路疑问请教 -20150907

楼主:
我考虑做个   在线的静电手环监测 控制电路
通过单片机的ADC 采样来  监测手环是否失效

手环是双线的  都是1M ohm 单边 ,人体电阻在750K~10M ohm

但是我采样到的数据有问题
1.    大地悬空--------------------------------------------------------------------------
                    不接入手环                       采样只有ADC 数值330左右
2.    大地悬空-----R1空焊 ----------------------------------------------------------------------
                   不接入手环                         采样后的ADC 数值为511
                       接入手环       不带手腕     采样后的ADC数值为511
                       接入手环       带手腕         采样数值 ADC   460

---------------
我这个硬件电路是不是    不合理啊     电源地   和  大地   之间影响很大
如何才能更好的监测呢
请高手支招

ETEST

ETEST

网友A(2015-09-07):
问题是什么?

楼主:
谢谢 你的回复 ,请再看一下帖子,刚才我修改了一下帖子

网友B:
感觉好难做,静电的电压值不确定,手臂和手环阻值不确定。。。

网友C:
提示一下,关键不在于什么阻抗问题,这个很容易解决,该关注的是人体感应电磁波和工频电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一下,关键不在于什么阻抗问题,这个很容易解决,该关注的是人体感应电磁波和工频电场的问题。 ...

您能不能说的  明白 点    请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能不能说的  明白 点    请指导

说的很清楚了,人体感应的干扰信号会很强,必须去除,否则足以影响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