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P跳转,中断向量

楼主(2015-09-07):
使用stm32f103vet6,程序可从iap中跳转至应用程序,但中断均无效,应用程序中已添加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10000);,但仍无效,求助。

网友A:
中断向量表的原因吧,没认真看过M3的,不知道中断向量表支持重映射不

网友A:
看的后来的函数应该支持,那你的APP的开始地址是不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后来的函数应该支持,那你的APP的开始地址是不是错了

可以跳转,说明app的开始地址是正确的

网友B:
多半还是中断向量表的位置不对。
检查一下VTOR寄存器和map文件中的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