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神一样的c指针

楼主(2015-09-07):
今天阅读《C/C++程序员面试指南》中指针一块,以前一知半解的指针问题顷刻间懂了。

下面,可以做个测试,如果下面的指针问题你能够全都解答正确,那么你的C语言功底真是神一般的了。

1.int *p;

2.int **p;

3.int *p[10];

4.int (*p)[10];

5.int *p(int);

6.int (*p)(int);

7.int (*p[10])(int);

这七个难度还不是很大,相信大多数读者都能够答的出来。

答案:

1.一个指向整型数据的指针

2.一个指针的指针,它指向的指针指向一个整型数据

3.一个有十个指针的数组,该指针指向整型数据

4.一个指向有十个整型数据数组的指针

5.就一个函数(不是函数指针),该函数有一个整型参数,返回值为一个指向整型的指针

6.一个函数指针,该函数有一个整型的参数,返回值为整型类型

7.一个有十个指针的数组,该数组中的指针指向一个函数,该函数有一个整型参数并返回一个整型数

啊,当时看完我就吁了口气,真神一般似的,但是但我接着看下去,下面有碰到一个,我彻底崩溃了.......

题目是这样的:

请解析 (*(void (*)())0)() 的含义。// 怎么样?要HOLD住阿!

分析问题:

不卖关子了,但是我早HOLD不住了。书中的答案是这样的,

有些微处理器从0地址启动,有时为了模拟开机时的情形,需要设计一条C 语句,去执行0地址的内容,于是就有了(*(void (*)())0)() 这条语句。

这条语句一眼看上去让人头疼,但分析之后还是挺简单的。

首先,当有如下函数声明时:

void fun(param);

这个函数的调用形式为:fun(param);

题目的函数没有参数,所以就简化成fun();

而0是这个函数的入口地址,即0就是这个函数的指针值,指针的函数声明为:

void (*pFun)(param);

调用形式为:(*pFun)(param);

对于本题可以写成:( *0 ) ();

但是函数指针变量不能是个常数,所以还要把0强制转换成函数指针,根据原题可以元函数的函数指针原型为 void (*)();

于是(*(void (*)())0)()可以这样来分析,首先用void (*)()把0强制转换成了函数指针,然后再调用函数指针0所指向的函数。

可以用typedef来加深对本句的理解,如下:

typedef void (*pFun)();

((*pFun)0)();

这两句和(*(void (*)())0)()是等价的,但是这样更有助于加深对本句的理解。

总结:(*(void (*)())0)()就是 *(void (*)())0 所对应的函数的调用。

神一般的C语言指针.....希望对大家掌握指针有所帮助(*^__^*)

网友:
没事不要用,用坏了就**了。

网友A:
(*(void (*)())0)()这种简直不是人看的。

网友B:
能不用指针完成的,就不要用,用的多了,看着高级,实际上可读性差。

网友C:
这个是考试的必考内容

网友D:
这里的许多程序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