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70rb板子usb虚拟com口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5-09-07):
之前也看了好几个论坛里的帖子还是没有弄好,不知道是驱动不对还是我弄得不对,装完以后ST-Link Debug能装上,但虚拟串口怎么也装不上,板子的vid和pid通过硬件ID知道了,把下载的mdmcpq.inf放在了windows的inf文件夹内,把usbser.sys放在了system32内,还有一个经过修改后的stmcdc.inf在c盘的USR文件夹内,在windows的inf里又复制了一个,安装开始,用keil5.11里stlink的usbdriver里的安装,能够一个类似U盘的东西,但是虚拟串口总是提示未知设备或com5,6,7,8等等,最后出现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或者是设备不适合该平台,请高手指点我该怎么操作,如果是驱动文件用错了,请给我一个,如果是我步骤错了,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说不好,可能是系统不兼容呢

网友B:
1.请看一下是否有mdmcpq.PNF和mdmcpq.inf,请放在C:\Windows\inf这个目录下
2.请看一下是否有usbser.sys,请放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
以上文件没有的话,从别处拷一个过来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3.请修改一下  mdmcpq.inf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
      将这句话注释掉,因为可能FileRepository中的文件有问题导致复制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