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T为什么显示无法识别啊,求大神回答

楼主(2015-09-07):
CH340T为什么显示无法识别啊,求大神回答

这是电脑的提示

这个是原理图

有问题吗?

楼主:
有人回答吗?@程序匠人

楼主:
@ 原野之狼 谢谢啊

网友A:
有没有驱动?芯片是不是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驱动?芯片是不是好的呢

安装了驱动,换了三个芯片都是这样,原理图有问题吗?

楼主:
@ddllxxrr  给点意见啊,谢谢啦

网友B:
1N4148做什么地呢,如果无大障,先把它短路试下,再有是USB直接取电么,那么R17先断一下试试,我想有点小把电流给耗尽了

网友C:
我之前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后来在V3的C12上并联一个1uF的电容解决问题.
另外C11如果是470uF的话可能太大,有可能会导致充电电流过大,使得PC检测到过电流,从而关闭了USB端口的5V输出.
另外,USB插头的D-应该接到IC的UD-,D+应该接到IC的UD+.

网友D:
usb的线序接反了D+、D-反了

网友E:
你好,原理图中芯片UD+、UD-和座子的UD+、UD-应该对应,你接反了,具体可参考WCH官方原理图,有任何疑问可致电官方技术支持025-52638368,也可添加WCH官网技术支持扣扣群:327563176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的线序接反了D+、D-反了

换过来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原理图中芯片UD+、UD-和座子的UD+、UD-应该对应,你接反了,具体可参考WCH官方原理图,有任何疑问可 ...

换过来了还是这样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后来在V3的C12上并联一个1uF的电容解决问题.
另外C11如果是470uF的话可能太大,有 ...

我的C11没有焊接的,谢谢啦

网友F:
C11没焊接,C12又这么小,CH340T的供电不稳定,滤波明显不足

网友G:
之前记得我用过的也是D+,D-连线反了,结果插在电脑上能识别USB,但是不正常。

网友H:
你改用一下XP系统可能就行了

网友I(2016-03-11):
你好  你关于电脑无法识别ch340t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J(2017-02-20):
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