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eeprom

楼主(2015-09-07):
请问microchip pic16F1936单片机自带的片上EEPROM里面保存的值怎么变了,程序运行过程中没有对该EEPROM地址进行操作,但读出来的值却变了,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下载的时候 会清的 , 你需要设置下

网友B:
因为用MCP单片机内的E2多年,根据经验,遇到这种问题,多在自己软硬件系统上找问题。

网友C:
软件问题,读写函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