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5-09-07):
今遇到一个放大电路,其输入为从D/A(MAX5741)输出的模拟电压值(具体波形未知),现请大神帮忙完善该电路并分析下其放大过程!附图如下:

楼主:

该电路前半部分为一个带有源负载的放大模块,后半部分本人认为是一个电压负反馈的电路!

网友A:
差分放大器加射随器,差分放大器的反向输入接成负反馈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放大器加射随器,差分放大器的反向输入接成负反馈形式。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想请教一下该电路能够具体应用吗,我现在不知道其输入的具体信号波形,只知道其从D/A输出端输入,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想请教一下该电路能够具体应用吗,我现在不知道其输入的具体信号波形,只知道其从D/A ...

能不能具体应用得看你的要求,好好的自己去设计电路吧,别乱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应用得看你的要求,好好的自己去设计电路吧,别乱抄。

谢谢您的教导,我回好好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