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 visual STM8S903仿真问题 变量无法观察

楼主(2015-09-07):
启动仿真后,要看变量的变化 但是  提示 ERROR no symbol table is loaded use file

网友A:
楼主用的那个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那个软件呢

ST VISUAL DEVELOP

网友B:
将变量改为全局变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变量改为全局变量试试

观察的变量都是全局变量

网友C:
你是不是在不同的C文件下,查看同一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