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睡眠仪iSleep原理

楼主(2015-09-07):
东软熙康推出的非接触式睡眠仪iSleep号称能够监测微小的体动、呼吸、心跳变化,还原睡眠状态,看他们客服的说法是用的什么电波传感器,这是个什么东西,有没有大神解释下这东西的原理啊?

网友A:
我猜就是重力感应,

网友B:
需要实物分析。

网友C:
有花头的拉.

网友D:
不错,可以大致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就是重力感应,

我觉得应该不是的,iSleep长图中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实物分析。

实物没有,有点小贵:'(,大概是图中这个样子的。

楼主:
感觉应该类似于B超,只不过用的是射频

网友E:
估计就是个微波探测器,发出微波,探测回波的强度变化。 常用于楼道开关等。某宝10元上下。
他那个**也写了,就是 radio frequency motion sensor

网友F:
你这个需要实物分析吧  不然不好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物没有,有点小贵,大概是图中这个样子的。

看图,可能是采用短波长微功率微波来探测,是不是,仍然需要实物才能获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可能是采用短波长微功率微波来探测,是不是,仍然需要实物才能获知。 ...

看网上的图片,我也觉得十有**用的是微波探测。看它貌似只能测呼吸率和心率,两个都是周期性的信号,测起来应该还好。当然,实际做起来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