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信号发生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5-09-07):
1.想产生直流电平为1.2V,幅值为50mv的正弦信号。
现在有agilent 33120a波形发生器,还有agilent E3648A直流电平发生器。

我可以直接把agilent 33120a产生的50mv的正弦信号的地端直接连到agilent E3648A产生的1.2V的正端吗???
这样波形发生器会不会坏啊。。。。。。

求大神告诉一下~~

网友A:
波形发生器有没有直流偏置设置?应该有呀,如果有,只用一个仪器就行了。

你的接法估计够呛,不知道信号地、机壳、电源地是不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发生器有没有直流偏置设置?应该有呀,如果有,只用一个仪器就行了。

你的接法估计够呛,不知道信号地 ...

agilent 33120a波形发生器的直流偏置,好像只能最大设置为幅值的2倍。50mv,没有办法偏置到1.2v,还是我没找对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agilent 33120a波形发生器的直流偏置,好像只能最大设置为幅值的2倍。50mv,没有办法偏置到1.2v,还是我没 ...

我的印象,是直流加波形的瞬时值,不超过某个电压范围。

网友B:
不可以直接并联,需要经过一个运放合成,但如此做根本不需要直流电平发生器,信号发生器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直接并联,需要经过一个运放合成,但如此做根本不需要直流电平发生器,信号发生器足矣。 ...

运放直接合成可以吗?信号发生器的直流电平是0V,那个运放会工作吗?
弄不太明白,可以麻烦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直接合成可以吗?信号发生器的直流电平是0V,那个运放会工作吗?
弄不太明白,可以麻烦说的详细一点 ...

所谓“用运放合成”,是指将信号送入运放的一个输入端,然后在运放的另一个输入端上给出直流偏置,运放搭成加法器的结构,并合理设置增益,就可以得到一个叠加在直流电平上的输出信号。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是纯交流,直接耦合的话,运放要采用正负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的话,需要使用隔直电容,考虑到信号的精确性,用直接耦合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用运放合成”,是指将信号送入运放的一个输入端,然后在运放的另一个输入端上给出直流偏置,运放搭 ...

那个~我想问一下,如果只有agilent E3648A直流电平发生器,我怎样可以产生正负电源呀?
麻烦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我想问一下,如果只有agilent E3648A直流电平发生器,我怎样可以产生正负电源呀?
麻烦您了~
...

成品直流电源、电源适配器、电池等都可以啊,自己做一个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直流电源、电源适配器、电池等都可以啊,自己做一个也很简单。

好的~~谢谢~~那我再查查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