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关于锂电池充电、保护与升压的的问题请教

楼主:
宿舍每晚10.30断电,感觉有点早,自己于是就打算做个小型路由器用的UPS,但是在调试的时候遇到了点问题,一接负载电压降的厉害,,,,我用了6节18650并联都会下降,我用的是升压电路,芯片用的是fp6293,充电芯片用的是tp4056,电池保护用的是dw01+与fs8205a, 电路如图, pcb图,
电路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各位给指点批评。感谢各位

170 KB

原理图

pcb文件

网友A(2015-09-08):
负载上串个电流表,检查一下负载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另外就你的应用而言,最佳方案肯能是铅酸电池,而非锂电池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上串个电流表,检查一下负载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另外就你的应用而言,最佳方案肯能是铅酸电池,而非锂 ...

电流测了,电流与被拉低后的电压是对应的,(电流比较理论值小),,,其实我这个就是个充电宝相当于,实际负载是路由器,所以我感觉锂电池可以应用,铅蓄电池太贵了,还太大了,,

网友A:
楼主学生吧?锂电池+DC-DC你都不嫌贵,铅酸你还嫌贵啊?电流多少?是不是在你锂电池和DC-DC的负载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生吧?锂电池+DC-DC你都不嫌贵,铅酸你还嫌贵啊?电流多少?是不是在你锂电池和DC-DC的负载范围内? ...

恩恩,是学生,这个成本也不是很高,大概就30左右,升压芯片2a输出,可调到12v,带载路由器感觉还是可以得,,

网友A:
2A还带不起个路由器?楼主可能需要实测一下工作电流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是学生,这个成本也不是很高,大概就30左右,升压芯片2a输出,可调到12v,带载路由器感觉还是可以得 ...

6节电池,加器件一起,总共30元?
这电池很差。

先用其他电源代替,调试一下。

网友A:
你把路由器拆开看看,里面多半有稳压电路,直接找个9V铅酸接上去就用了,根本用不着稳压。30块钱,连锂电池还带DC-DC,电池质量真不敢恭维。你是在嫌贵,找几节充电的镍氢电池串起来都用了,莫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是学生,这个成本也不是很高,大概就30左右,升压芯片2a输出,可调到12v,带载路由器感觉还是可以得 ...

好的18650一颗都不止30了

网友C:
这小电感,能带载才怪

网友D:
直接用电瓶(充电省事,不需要很严格的管理,允许保持浮充的就可以),12V直接接路由供电口就得了
路由基本都自带DC-DC的,输入电压允许偏差蛮大的.锂电池最主要是轻,但串并联不好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电感,能带载才怪

这电感只是俩焊盘,哈哈,,实际怎么可能用这么小的呢,,实际用的是工字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电瓶(充电省事,不需要很严格的管理,允许保持浮充的就可以),12V直接接路由供电口就得了
路由基本都自 ...

这个,楼主还是学生,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弄出来卖给同学几个,小赚一笔,也好买点元件,玩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18650一颗都不止30了

我买的拆机的三洋的18650,7.5一个,容量在2300-2500,内阻在50m欧以下,升压芯片是国产的fp6293   1.3一个   fs8205a  0.25一个    dw01+  0.19一个    tp4056     1.2 一个       所以成本还是不太高的,(个人意见哈)

网友A:
先区分电池的供电电压有没有下降,如果没有,检查DC-DC的电感有没有用对,感量是否太小。另外这个芯片有可编程的输出电流限制功能,检查是否设置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区分电池的供电电压有没有下降,如果没有,检查DC-DC的电感有没有用对,感量是否太小。另外这个芯片有可 ...

电池我直接接负载电阻,压降很小只有零点几伏,升压芯片用开关电源供电,可以很稳的输出,电压,,但是用电池供电就有问题

网友A:
负载电阻的电流与去升压芯片的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的18650一颗都不止30了

18650进口的要30多,国产的十多块钱,上次刚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阻的电流与去升压芯片的电流是否一样?

这个倒没测,

网友F:
你给锂电池充电是用的5V吗?是的话,就用它代替锂电池给boost供电,测试它的带载能力,如果不行,那是boost不行;如果行,那是你电池不行。
boost不行:看看你的电感是否饱和了。还有两层板也能layout的好,你这连大面积电源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给锂电池充电是用的5V吗?是的话,就用它代替锂电池给boost供电,测试它的带载能力,如果不行,那是boost ...

谢谢,我试试哈。

网友A:
呵呵,楼主,你测电池放电能力的电流和DC-DC的电流都不一样,那还测啥呢?电池能不能带动DC-DC还是没说清楚,电池和电源有啥区别,还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