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高压电为什么能在墙壁炸出大洞

楼主(2015-09-07):
昨晚的电视新闻,本地农村高压电线不慎掉落到220电线上,不少农民家电器全部烧毁,有些埋有电线的墙壁都发热了,这些都看起来正常。接下来画面是,一户家中也是墙壁埋有电线,位于窗户下的一段墙,自己烧制红砖砌的那种,居然炸了一个直径约1米的大洞,并没有挨墙放东西,仅仅是埋有电线。不理解高压电为什么炸这么大洞的。打雷在墙壁打出洞听说过,那洞也只有手指大。

网友A:
如果那里的接地阻抗低,电流将主要从那里流过,瞬间释放的能量可使金属以及周边的水分等在极短的时间内蒸发,内部如有空气也会因温度的迅速上升而剧烈膨胀,如此的压力如果没有足够的泄放通道,爆炸就会发生,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B:
chunyang说的对啊~

网友C:
这个“直径约1米的”洞的成因与雷电产生的“手指大”的洞完全不同。

网友D:
固态物体在附近有电离电场的情况下也会被电离成气体.电离的数量与电能有关.
有点像手术用的电刀,你可以去看下原理.

网友E:
气体分子的间距是固体的10倍左右,固体变气体,体积增千倍,再加上温度到几千度的话,再增十余倍,即万倍。
设电击参数为几千伏*几百安*1秒,大约百万焦吧,300克TNT当量,单兵手雷装药量多少?30-50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