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模拟量控制

楼主(2015-09-07):
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题目 小白一个 求助!

模拟量隔离电路
一、主要目标
         工业现场的干扰信号复杂多样,为了提高产品工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需要开发一种模拟量隔离电路,串接在DCS控制系统的信号输出端与被控设备的输入信号端之间,隔离外部各种干扰信号。
二、基本条件
1、模拟量输入:010V电压
2、模拟量输出:010V电压。
3、供电电源:DC  24V
4、采用常规元器件完成隔离电路的开发,低成本
三、主要技术指标
1、输入阻抗:>100 kΩ
2、输出阻抗:<1 kΩ
3、输出精度: <1%
4、传输带宽:100 kHz
5、隔离性:输入、输出、电源侧之间隔离电压1000 Vac

网友A:
隔离外部各种干扰信号------------这个“各种”是不现实的。不要乱用隔离。隔离不是万能的。

网友B:
直接AD转换,输出数字量,行不?

网友C:
采样速率?

楼主(2015-10-31):
引用 网友B:
直接AD转换,输出数字量,行不?

不行的 这个是用于工业的一个信号传输 目前采用搭建外围运放、、、

网友D:
用那个HCR201什么的光耦做模拟隔离。

网友E:
隔离对共模干扰的抑制效果比较好,但对差模干扰没啥用,还得靠别的手段来解决,比如低通、高通、带通滤波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