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65)

楼主(2015-09-07):
33.6.7 输入迟滞
    应用软件能选择使能和失能比较的迟滞。应用迟滞将有助于防止连续的切换输出,当输入信号彼此接近时,可引起噪声。迟滞可以每个比较器单独使能,通过比较器x 控制寄存器中的迟滞模式比特位(COMPCTRLx.HYST)。迟滞只在连续模式中有效(COMPCTRLx.SINGLE=0)
33.6.8 传播延迟与功耗
     为了得到最短的传播延迟或最低的功耗,可以转变比较器的速率来调整功耗。速率的设置可以单独设置,是通过比较器x控制寄存器中的速率比特组(COMPCTRLx.SPEED)来实现的。的速度位选择的偏置电流的量提供给比较器,因此也将影响启动时间。
33.6.9 滤波
     比较器的输出能使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滤波器来数字滤波以减少噪声。滤波检测是通过比较器控制x寄存器中的滤波器长度比特组(COMPCTRLx.FLEN),并且不依赖于每个比较器。滤波选择从不选择,3位(N=3)或5位(N=5)功能。滤波的采样速率是CLK_AC频率的分频,通过控制A寄存器(CTRLA.PRESCALER)的预分器设置。
     注意滤波会增加一个N-1采周期的延时,从比较器开始直到比较器输出有效。在连续模式,第一个有效输出发生在所需的滤波采样发生,随后的输出将产生每个周期基于电流采样加上预先的n-1采样。对single-shot模式,比较器结束在N滤波采样,如下图所示:
在休眠模式,滤波只支持single-shot测量。在休眠模式滤波必须在连续测量失能,如果在休眠模式连续测量被做,中断/事件的结果将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