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15V电源如何转+-10V电源

楼主(2015-09-07):
打算在AD采样模块前设计输入钳位,使用二极管钳位,AD采样范围+-10V,这就需要+-10V的电源,但是目前只有+-15V的电源。请问,怎样才能将+-15V转为+-10V,直接电阻分压可以吗?

网友A:
AD采样输入范围就+-10V了, 电源用+-15V供电就非常的合理了。 不要降了啊

网友B:
一定要降,就来片317,337吧。

楼主:
不是AD供电降为正负10V,是钳位电压为正负10V。

网友C:
右边,用齐纳二极管做一个10V的参考

网友D:
看你钳位的精度需求了,精度不高的,齐纳就可以实现了,不需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