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集电路分析

楼主(2015-09-07):
这个温度采集电路放大倍数应该怎么计算。能放大多少倍呢

网友A:
LM358输出:

Vo = Vcc * (Rpt100 - 95.3)/ 3100 * ( R8 / R7)
    =  Vcc * (Rpt100 - 95.3)/ 3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输出:

Vo = Vcc * (Rpt100 - 95.3)/ 3100 * ( R8 / R7)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输出:

Vo = Vcc * (Rpt100 - 95.3)/ 3100 * ( R8 / R7)

请问这个计算公式怎么来的呢?谢谢

网友B(2015-10-16):
我觉得是Vout=Vcc*((5.07*Rpt)/(3000+Rpt)-3.95),到底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C:
你放大倍数是受到电源电压的限制的  ,在此基础上 由你的输入决定能放大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