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稳压电源中给运放358供电问题

楼主:
大侠们给看看,图中给358的供电怎么这样的,7815反着接,358的4号脚是接地的,还有那个TVS Z2的二极管什么作用,整流就用一个二极管就够了吗

网友A(2015-09-08):
电路(图)肯定有毛病,还不轻呢

“拨乱反正”那是大shi座右铭、出山宗旨,可是不要乱安排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n丶out反著用還能穩壓嗎!TVS借用二极管符號,變成二极管沒符號,您真是撥亂反正(老6名言)。 ...

那是“捣乱反整”!

网友D:
78反着接肯定是错的,说不定是前任把封装画反了,将错就错画下去了。楼主不要上当看神仙哟。

楼主:
7815可能画反了,把7815反过来这样可以有电源输出吗,输入端也就12付吧

网友D:
整流部分也画得奇葩,二极管居然画方框,而且极性接得非常奇怪,能不能工作还没仔细看,楼主你把这图操了重画算了,本来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