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的带宽问题

楼主(2015-09-08):
各位大神,
  今天看到SGM的一个模拟开关,里面有个参数是-3DB带宽为150M,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是内部加输入输出的杂散电容么?还是其他?
  十分感谢啊!

网友A:
这个参数是测试出来的,用于表征模拟开关能通过的信号频率,受制于内部MOS上的分布电容、输入管脚的杂散电容等影响。

网友B:
这个参数受导通电阻和分布电容影响(导通电阻和分布电容构成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受导通电阻和分布电容影响(导通电阻和分布电容构成低通滤波)

多谢!
  那这样机械继电器的带宽估计是超级宽了。看有帖子中提到RF继电器,好像觉得普通继电器也可以通过很高的频带,接近RF级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这样机械继电器的带宽估计是超级宽了。看有帖子中提到RF继电器,好像觉得普通继电器也可以通 ...

机械继电器做RF开关会引起严重的带内波动和高频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继电器做RF开关会引起严重的带内波动和高频衰减

多谢!
  不知道普通的机械继电器一般能通过多少M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这样机械继电器的带宽估计是超级宽了。看有帖子中提到RF继电器,好像觉得普通继电器也可以通 ...

是的。
当然,这与机械继电器构造有非常大的关系。引线长度、**长度等等都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