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Q DDR3没有时钟输出

楼主(2015-09-08):
我用的是MT41K256M16,共2GB内存,通过mfg-tool下载下去后,在"jump to OS image"后就没有任何的打印消息了,通过看dram_reset信号,该信号是高(在没有下载之前是低),代表DDR的复位是撤销的,同时看sdclk0_p/sdclk0_n上没有时钟在跳变,通过看IMX6Q手册,发现DDR3的时钟是从PLL2(528M)过来的,同时又发现缺省情况下CCM_ANALOG_PLL_SYS_SET[powerdown] = 1,是不是要在flash_header.s中把CCM_ANALOG_PLL_SYS_SET[powerdown] = 0?请帮助一下,谢谢,没有分。穷

楼主:
今天换了个示波器,时钟是有的,但在加载uimage和initram过程中才有时钟,不是一直都有输出,jump to OS后没输出,ddr时钟也没有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看看程序跑到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