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的输入电阻问题

楼主(2015-09-08):
各位大神,
  今天看了NE5532的资料,输入电阻位300K。比较疑惑,一般OP的输入阻抗都是很高的,为什么NE5532输入阻抗这么低呢?
  开始以为再输入端有下拉电阻(其实想想也有点不可能),后面一看好像和普通双极性OP的输入差不多,那是为什么呢?
  感谢啊!

网友A:
“一般OP的输入阻抗都是很高的”,

这些运放要么是FET输入,要么采用了特殊的补偿电路,

网友B:
此Op用于一般的交流放大,动态性能及噪声做得比较中等偏上(跟现在的OP没法比),应用基本上音频交流,300K的输入电阻足够了。DC性能一般。此输入电阻为何怎么小,只能说明输入级的静态电流比较大,有利于动态性能及SR的提升。

网友C:
这个输入阻抗不算小啊,楼主是不是纠结于教科书里的“虚断”概念去了?要找高阻抗输入的运放,可以找MOS型的。

网友D:
ne5532是晶体管输入,输入阻抗取决于恒流源负载.

网友E:
我觉的应该是bjt差分对输入电阻和增益互相矛盾,不可兼得要折中,如果想要差分级增益大些那结果输入电阻就会偏小些

网友B:
虚短跟输入阻抗,偏置电流大小无关,只关是否是深度负反馈。输入阻抗跟偏置电流无关,高速OP跟工作电流正相关。

网友F:
NE5532的输入阻抗就是比较小,可能与低噪声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