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10 如何导出Gerber文件

楼主:
Altium Designer10 如何导出Gerber文件
目录:

文档组织结构:

Step1:设置原点
原点设置为PCB板左下角。

    图1 设置原点
Step2:  Gerber文件导出
1.         打开Gerber Files 选项。
图2 Gerber files 选项
2.         参数设定。
1)         在“General”选择Units(单位):Inches,Format(格式):2:5;

图2.1 General 设定
2)         在“Layers”选择需要用的Layer,双面板包含:GTO,GTS,GTL,GBL,GBS,GBO,GKO.(7个)。右边选项不要勾选,镜像层选择:“All Off”;

图2.2 Layers 设定

图2.3 Layer 设定

3)         在“Drill Drawing”保持默认设置;

图2.4 Drill Drawing设置

4)         在“Apertures”保持默认设置;
图2.5  Apertures 设置

5)         在“Advanced” 选项中:
file size不动,取默认值;
Leading/trailing zeros:选择supress leading zero【省略前导0】.
             position on film:选择reference to relative origin【使用相对坐标原点】
             其他默认值就行了。
图2.6 Advanced 设置

6)         点击确认按钮,将会输出Gerber文件(PCB文件建立在PCB工程下面,将会自动保存到输出文件夹)。
图2.7 gerber 文件生成

Step3:  钻孔文件导出
1、  选择“NC Drill Drawing”

图3.1 选择“NC Drill Drawing”

  2、钻孔文件选项设置,设置完毕后点击OK。
图3.2 钻孔文件选项设置

3、出现如下对话框,确认蓝色选中区域内的格式设置,点击Ok
图3.3

4、生成钻孔文件XXXX.TXT(XXXX为PCB命名)。
图3.4 钻孔文件
5、在\..\example\Project Outputs for PCB_Project1 文件中级包含了PCB加工需要的光绘文件。

图3.5 光绘文件的输出

网友A(2015-09-08):
图片是复制的吧。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复制的吧。出问题了。

已经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百度也有的   可以去看看  不会的可以联系 我   免费知道   呵呵呵呵 ...

恩,已经回使用了,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出模板的。在工程中加入,出文件的时候直接一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出模板的。在工程中加入,出文件的时候直接一点就OK了。

一起做板子都是直接发的PCB,这次是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C:
就这样直接发给PCB厂家做么?

网友D:
gerber文件去除了芯片的型号信息,保密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