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一下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快速使能

楼主(2015-09-08):
请教一下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快速使能位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设置,有什么作用。手册上的意思可以明白,但是不清楚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哪一个寄存器的哪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个寄存器的哪一位?

TIMx_CCMR1的位2 OC1FE

网友B:
OC1FE:输出比较1 快速使能 (Output Compare 1 fast enable)
该位用于加快CC输出对触发输入事件的响应。
0:根据计数器与CCR1的值,CC1正常操作,即使触发器是打开的。当触发器的输入有一个有效沿时,激活CC1输出的最小延时为5个时钟周期。
1:输入到触发器的有效沿的作用就象发生了一次比较匹配。因此,OC被设置为比较电平而与比较结果无关。采样触发器的有效沿和CC1输出间的延时被缩短为3个时钟周期。
OCFE只在通道被配置成PWM1或PWM2模式时起作用。

从不少于5个周期到3个周期, 从触发到信号出现在 CCx 引脚的时间快了

网友C:
OCFE只在通道被配置成PWM1或PWM2模式时起作用

网友D:
定时器输出?输出什么,输出使能??不懂啥意思。

网友:
手册上的意思可以明白,但是不清楚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手册上怎么说的

网友E:
没用过这功能,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