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的文件系统库

楼主(2015-09-08):
有人用过m451的文件系统库吗?我现在可以读取目录文件得到包含文件信息的结构,
其中存储当前文件的文件名是用的一个字符型数组,而读取文件内容的参数要求是文件的路径名+文件名(我理解的是需要一个字符串),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然后怎么把文件名进行转化呢?
求大神。。。

网友A:
用fat16还是32呢

网友B:
没有用过啊,文件系统要控制大的闪存吗?

网友C:
可以參考FATFS的介紹 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
也可以參考BSP的\ThirdParty\FATFS\src裡的ff.c

网友D:
如果小文件就用FAT就行了。

网友E:
用FAT16啊,又不是很大的硬盘。

网友F:
楼主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fat文件系统

网友:
文件系统比较好,方便使用。

网友G:
小文件fat。也可以自己写一个

网友H:
不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

网友:
文件系统一般都是通过指针实现的,回去学习一下原理

网友I:
以前用过FAT16的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