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07Z上3G模块,怎么实现呢?急!

楼主(2015-09-08):
(无正文)

网友A:
USB  HOST即可,全速速度就够,高速也可以,但没必要。
这块程序难度非常高。

楼主:
那咋办,我用的是EM770W,好像全串口也行、USB也行,只是STM32F407没有全串口。当然为了速度肯定用USB吧。这块程序也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

网友B:
为啥要全串口?TXD+RXD不能用??这么大的单片机没有串口握手信号不太可能,就是没有,用口线模拟不就OK了?

网友C:
难度有点大

网友D:
可以不用全串口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用USB host 全速,这相应的驱动有做过的吗,EM770W  3G模块在计算机端好像虚拟出3个口。

网友E:
应该很麻烦,你问下华为fae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参考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