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08】LED驱动器模拟调光和数字调光

楼主(2015-09-08):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LED驱动器模拟调光和数字调光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使用模拟调光技术,输出信号为0-10V一对一输出。一般模拟调光器设计简单,控制器路较少,调光曲线差;数字调光台使用方便(特别是大回路),其调光功能、备份功能、编组功能、调光曲线等均优于模拟调光台.

网友B:
调光的原理不同。模拟调光是通过一个电流检测电阻形成一定的电压,这个电压与内部恒流芯片内部参考电压进行比较从而改变输出电流达到调光的目的;数字调光(PWM)是通过调节恒流芯片的脉冲宽度而改变平均电流,这种方式需要一个脉冲发生器(可采用芯片),由于人眼的感光频率问题,其脉冲频率应保证在100hZ以上。

网友C:
模拟调光:通过连续改变光源的电流值来调节光源的亮度。
数字调光:通过改变光源电流的通、断时间来调节光源的亮度。
只就是两者本质上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拟调光:通过连续改变光源的电流值来调节光源的亮度。
数字调光:通过改变光源电流的通、断时间来调节光 ...

一语中的

网友E:
模拟调光:通过连续改变LED光源的电流值或者电压值以致达到调节光源的亮度。
数字调光:通过数字PWM技术改变光源电流的通、断时间来调节光源的亮度

楼主:
【参考答案】模拟调光是通过外部取样电阻进行分压改变输出电流,数字调光(PWM 调光)是通过控制芯片改变产品内部开关器件的占空比达到改变输出电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