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3200中param_about.html的令牌都在哪里 例如“__SL_G_W.B”

楼主(2015-09-08):
请问cc3200中out of box 例程中 param_about.html的令牌都在哪里 例如“__SL_G_W.B”没有看到程序里哪里有get或者post它,那这个数据又是哪里接收来的啊谢谢!

网友A:
用的CC3200 Launchpad ?

网友A:
__SL_G_W.B是默认的值,你也可以点击右键,选择“查看源”,能看到其他可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SL_G_W.B是默认的值,你也可以点击右键,选择“查看源”,能看到其他可选项 ...

我说的是cc3200out of box这个例程程序里面没有看到__SL_G_W.B这个令牌的接收
例如处理温度的令牌static unsigned char GET_token_TEMP[]  = "__SL_G_UTP";
就在主程序有定义并且在void SimpleLinkHttpServerCallback(SlHttpServerEvent_t *pSlHttpServerEvent, SlHttpServerResponse_t *pSlHttpServerResponse)函数里面有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cc3200out of box这个例程程序里面没有看到__SL_G_W.B这个令牌的接收
例如处理温度的令牌static  ...

没有这个板子,没详细追踪过。
__SL_G_W.B有可能是经过一些变换后传递给主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