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教程] 【每天一资料之十四】 + labview 与其他应用程序的接口设计

楼主(2015-09-08):
labview 与其他应用程序的接口设计.

网友A:
谢谢分享,刚接触Labview,正找一些资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刚接触Labview,正找一些资料学习!

欢迎学习和交流。

网友A:
请教LZ,我使用普通的USB转串口,是否可在Labview中编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Z,我使用普通的USB转串口,是否可在Labview中编程使用?

和这个关系不大,Labview只要能扫描到串口即可。也就是在设备管理器中只要有相应的串口编号,至于中间怎么连接没有关系的。

网友B(2015-10-14):
请问一下,可以调用其他exe,并且把exe嵌入到前面板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可以调用其他exe,并且把exe嵌入到前面板吗?谢谢!

可以调用其他的EXE,但是嵌入到前面板,一般不这么用的,都是通过按钮来启动第三方的EXE。例如嵌入windows的计算器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调用其他的EXE,但是嵌入到前面板,一般不这么用的,都是通过按钮来启动第三方的EXE。例如嵌入window ...

我知道可是我现在就是想嵌入到前面板。
把这个EXE好像是作为LV的一部分不可分开的一部分一样。
不知道这个可以不可以办得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刚刚学习。

共同学习和交流

楼主:
共同学习进步啊。

网友D(2017-07-05):
应该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