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VIRTEX5FPGA的DDR2原理图设计

楼主(2015-09-08):
嗯。大家好,目前在做的是一个硬件设计:目前的疑问有1:我用的是两片DDR2芯片,然后将两片的时钟连在了一起,但是MIG却需要两个时钟,不能用一个时钟,我是不是需要修改连接方式?

2:DDR2的端接方式我想用在终端连个电阻接到0.9的电源,这样DDR2和FPGA就可以点对点连接了。但是这么做的话数据线也需要端接电阻吗?我看到ODT技术应该是专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但是看一些样板还是端接了电阻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好好关注我最近的帖子,我会讲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关注我最近的帖子,我会讲到这个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FPGA ddr2 MIG需要两个时钟一个是200MHZ一个是系统时钟。这个200MHZ不能用FPGA内部产生吗?为什么一定要指定一个管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FPGA ddr2 MIG需要两个时钟一个是200MHZ一个是系统时钟。这个200MHZ不能用FPGA内部产生吗?为 ...

可以用内部BUFG来的。MIG应该有选项,指定管脚的有单端、差分;应该还有no buffer,可用内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内部BUFG来的。MIG应该有选项,指定管脚的有单端、差分;应该还有no buffer,可用内部的。 ...

嗯。我去查查资料,xilinx的芯片没怎么用过。谢谢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内部BUFG来的。MIG应该有选项,指定管脚的有单端、差分;应该还有no buffer,可用内部的。 ...

您好,我还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数据组(DQ/DM/DQS)都必须接到一个BAN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数据组(DQ/DM/DQS)都必须接到一个BANK?

是的。在MIG的user guide里有管脚分配的规则和要求。另外,在MIG生成过程中,有一步骤验证管脚分配的,你可以把你的分配的约束文件导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在MIG的user guide里有管脚分配的规则和要求。另外,在MIG生成过程中,有一步骤验证管脚分配的,你 ...

好的。谢谢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两片DDR有两个ODT,CK+,CK-。以前在ALTERA的FPGA中都是将他们接在一起的,在xilinx MIG中发现需要分别接?没有办法接在一起吗?

网友B:
可以接在一起的啊。T型联接。而且,ODT、CK什么的拓扑结构,属于外部连接,跟MIG没关系吧?
你去micron网站上找找,有关于DDR2外部拓扑设计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在一起的啊。T型联接。而且,ODT、CK什么的拓扑结构,属于外部连接,跟MIG没关系吧?
你去micron网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在一起的啊。T型联接。而且,ODT、CK什么的拓扑结构,属于外部连接,跟MIG没关系吧?
你去micron网站 ...

不知道为什么回复的时候添加不了图片,就是在生成DDR2 IP核的时候需要指定ODT0 ODT1两个管脚,CK+,CK-也一样。用的是两片MT47H32M16HR-3 IT DDR2芯片。数据位宽设置的是32位。

网友B:
你是不是选了两个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选了两个控制器?

number of controls 选的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选了两个控制器?

等我找到原因贴出来再结题,然后把分给您。谢谢您了。

楼主:
我看了ML561(UG199)板子的说明,TABLE 3-4里可以看出xilinx他们自己设计的板子应该ODT\CS\CK是分别连接。

楼主:
结题还可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