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5-09-08):
使用这个语句 halt();进入低功耗, 但是实际测量电流还有50uA 左右,难道还有什么没有设置好? 知道的朋友指导下?

网友A:
没用到的外设,还有能关的外设尽量都关掉;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

网友C:
先关再进啊

楼主:
意思是把所有的外设CLK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