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N32926修复模式能进入,普通模式启动不能加载NANDLoader

楼主(2015-09-08):
焊了2块样本,一个正常可用,另一块可用进入修复模式,普通模式启动不能加载NANDLoader
Recovery mode:

修复模式,能写入NVT和Leader

修复模式,能写入NVT和Leader

普通模式插入USB,未能加载NANDLoader

附加:无SD卡,也无SPI Flash,只有Nand Flash。RTC晶振有32k信号,也不知道为啥提示RTC Fail
正常启动时候的输出内容是这样的,3.3V、1.8V、1.2V电压正常,就差没测电流了。

网友A:
这不是显示成功了吗

网友B:
我看英文显示是成功了,SUCCESS

网友C:
SD卡是失败了,因为没有发现SD卡设备。

网友D:
未知的卡类型,是不是卡有问题,还有就是卡的格式有没有要求

网友E:
卡的类型错了,应该是格式化的问题吧。

网友:
我看了也觉得是不是这个格式化也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卡是失败了,因为没有发现SD卡设备。

用NAND Flash的,没SD卡,就是普通模式下不能加载Nand Loader,所以程序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显示成功了吗

SUCCESS应该是提示内部的ROM执行正常,正常启动的时候会加载Nand Loader,Loader有初始化输出

网友F:
未知的设备,这个是不是要格式化一下才能识别?一般应该是FAT16吧。

网友G:
没操作过这个,不知道要不要格式化U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SD卡没有接好啊,系统没发现SD卡。

楼主:
看了还是重新焊新板算了

网友H(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 NUC9XX】:http://jq.qq.com/?_wv=1027&k=XVCT7P

网友I(2017-01-14):
大兄弟,你还在用这个论坛吗?我先问一下你的loader运行时提示init_RTC fail - timeout ,你后面还可以用RTC吗?我的提示这个后就不能用RTC了

网友J:
SD卡没接好,或者SD卡启动的地址没配置好。应该有个启动地址的选择跳线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SD卡没接好,或者SD卡启动的地址没配置好。应该有个启动地址的选择跳线吧

loader运行时提示init_RTC fail - timeout ,出现这个提示后就不能用RTC了,或者有时用得了。。大神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loader运行时提示init_RTC fail - timeout ,出现这个提示后就不能用RTC了,或者有时用得了。。大神你有 ...

没遇到过,RTC初始化失败,是不是RTC电路问题。用的外置的晶振?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没遇到过,RTC初始化失败,是不是RTC电路问题。用的外置的晶振?

能发一个 你用的system Image和RTC例程给我吗?或者加个QQ大家探讨一下。。QQ:3504279794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能发一个 你用的system Image和RTC例程给我吗?或者加个QQ大家探讨一下。。QQ:3504279794 ...

用的是外部晶振,电路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