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一下这个电路的驱动原理

楼主(2015-09-08):
左边是一个单片机的输入,后面为什么要两个MOS管呢,如果是单个mos驱动可以吗?M是2.4V的马达,空载电流在200mA左右,负载要500m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是镍氢电池,输出电流好像有点大,如何减小对电路的影响呢?需要大面积铺地吗??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左边的MOS驱动右边的MOS,建议左边改成三极管 可以省钱。。。
电池的输出和负载有关的。。负载就那么大,电源和电机线路在一起,走线短,铺铜。
信号线远离电源线,铺地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MOS驱动右边的MOS,建议左边改成三极管 可以省钱。。。
电池的输出和负载有关的。。负载就那么大,电 ...

可以改成单mos么,双mos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改成单mos么,双mos有什么好处?

做产品要严谨,建议不做单MOS,毕竟是电机,不是LED灯。。。
如果自己玩 一个MOS都不要也可以,直接拿三极管干!毕竟你的马达2.4V。。。50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改成单mos么,双mos有什么好处?

双MOS中Q2将单片机与功率级Q1隔离的作用,毕竟功率部分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MOS中Q2将单片机与功率级Q1隔离的作用,毕竟功率部分容易损坏

原来是这样,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产品要严谨,建议不做单MOS,毕竟是电机,不是LED灯。。。
如果自己玩 一个MOS都不要也可以,直接拿三 ...

这马达算是功率比较大的了把?多谢前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MOS中Q2将单片机与功率级Q1隔离的作用,毕竟功率部分容易损坏

请问接地的R1有什么用呢?Q1处需要加一个电阻接地吗?

没有负载,管子的性能曲线就全变了,不能工作。但这个100K,也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马达算是功率比较大的了把?多谢前辈指导

这个马达功率不算大~所以可以正常玩一玩,如果后面驱动无刷电机,步进电机什么的,就要注意了。
左边的MOS管为驱动管,具体作用可以百度驱动电路的作用,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马达功率不算大~所以可以正常玩一玩,如果后面驱动无刷电机,步进电机什么的,就要注意了。
左边的MO ...

这样,我这是产品,多谢前辈1

网友C:
用单个MOS驱动没有问题,只要设计正确即可,用两个管子也不存在什么“隔离”作用。另外,楼主所言“我用的是镍氢电池,输出电流好像有点大”,这个跟你用什么电池无关,只跟负载的功率有关。

网友D:
我怀疑Q2是为了提高后级MOS的驱动门级电压。MOS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我这是产品,多谢前辈1

产品的话可以左边用NPN三极管,右边用MOS管,比较常规的电机驱动电路,两个MOS有点浪费。我不是什么前辈。。我是菜鸟,只不过做过电机的项目。

网友E:
左边搭成了设随,在这个电路里起不了什么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单个MOS驱动没有问题,只要设计正确即可,用两个管子也不存在什么“隔离”作用。另外,楼主所言“我用的 ...

支持,看上去除了反向没什么作用。

网友G:
设置两个MOS管是为了降低启动时的风险吧。尤其是单片机端在上电时的波动或者是突然断电的误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设置两个MOS管是为了降低启动时的风险吧。尤其是单片机端在上电时的波动或者是突然断电的误操作。 ...

考虑上电暂态是否失控的问题也无需两个管子,采用负逻辑驱动即低电平有效驱动即可。

网友H:
电路设计有问题   此电路没有必要用两个管子  如果用此电路   r1换成1k的合理一些这样 pwm的频率可以高一些  100k的电阻 关闭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个MOS驱动没有问题,只要设计正确即可,用两个管子也不存在什么“隔离”作用。另外,楼主所言“我用的 ...

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接地的R1有什么用呢?Q1处需要加一个电阻接地吗?

R1有两个作用:1.作为Q1的偏置电阻,与Q1的G-S极并联分流,防止Q2导通时造成对Q1的冲击。
                      2.R1又是Q1G极的中和电阻,当单片机送来低电平时,Q2截止,Q1 G极的静电通过R1,R2迅速中和掉,使Q1可靠截止断开,M就停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设置两个MOS管是为了降低启动时的风险吧。尤其是单片机端在上电时的波动或者是突然断电的误操作。 ...

chunyang老师说的对,如果单片机在上电之后,程序工作之前,IO口默认输出是高电平的,为了避免这个暂时的高电平带来的影响,应该用负逻辑驱动。

网友J:
个人觉得用一个也可以的。

网友K:
想问下,第一个NMOS管可以这样接吗,100K电阻不是应该接在VCC端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想问下,第一个NMOS管可以这样接吗,100K电阻不是应该接在VCC端吗?

你把R1去掉Q1还能导通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把R1去掉Q1还能导通吗

我意思不是把R1去掉,而是把R1接在Q1的源极与VCC之间。
请问这两种接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意思不是把R1去掉,而是把R1接在Q1的源极与VCC之间。
请问这两种接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

R1处没有电阻,Q1的栅极就永远拉低了,在Q2导通的时候R1可以把Q1的栅极电压拉高

网友M:
用一个管子就可以了,Q1栅极对地要留个电阻放电,不然影响Q1开关速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L:
R1处没有电阻,Q1的栅极就永远拉低了,在Q2导通的时候R1可以把Q1的栅极电压拉高 ...

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我的意思是把图换成下面的这个图[C:\Users\shelly\Desktop/img],与楼主的图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我的意思是把图换成下面的这个图[C:\Users\shelly\Desktop/img],与楼主的图有什么 ...

第一次发图片,在发一遍 [C:\Users\shelly\Desktop\电路图.png/img]

网友K: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发图片,在发一遍 [C:\Users\shelly\Desktop\电路图.png/img]

电路

网友N:
你这样弄就变成了低电平触发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chunyang老师说的对,如果单片机在上电之后,程序工作之前,IO口默认输出是高电平的,为了避免这个暂时的 ...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单片机程序工作之前,IO不一定是高电平,哪怕就是传统的51单片机,也不能保证是高电平。
电压从0V上升至VCC过程中,晶振有个起振过程,这个过程中,IO是什么状态还真不好说。
同样,断电时,IO状态也会有失控的过程。
在楼主这个应用中,IO失控期间,电机会不会动一下也不一定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N: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单片机程序工作之前,IO不一定是高电平,哪怕就是传统的51单片机,也不能保证是高 ...

为了避免上电和断电误触发,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为了避免上电和断电误触发,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吗?

我来做的话,我会把电机的电源单独供电,确保上电时比单片机电源慢,断电时比单片机电源断电快。
在单片机能正常工作的最低点压之前,就把电机的电源切断,比如单片机可以在2.5-5.5v正常工作,那么我就把电压低于3V时,切断电机电源。

网友O:
引用 楼主:
请问接地的R1有什么用呢?Q1处需要加一个电阻接地吗?

第一个FET截时,当一个下拉电阻吧,多少有点抗干扰作用,也为第二个FET的栅极电容提供放电通路。

网友L:
我直接以为你要把R1拿掉换成导线了

网友L:
这是受放大电路的影响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N: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单片机程序工作之前,IO不一定是高电平,哪怕就是传统的51单片机,也不能保证是高 ...

低电平驱动至少没出现过问题,很多单片机IO口都有上拉电阻的,不指定是IO输出低,是不会低的。

网友L:
看看这个帖子  三极管开关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93588

以前从没深究过三极管的问题,;P像你学习,处处留心皆学问那:lol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低电平驱动至少没出现过问题,很多单片机IO口都有上拉电阻的,不指定是IO输出低,是不会低的。 ...

多谢指点,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低电平驱动至少没出现过问题,很多单片机IO口都有上拉电阻的,不指定是IO输出低,是不会低的。 ...

用一个LED,加一个限流电阻,电阻一头接VCC,另一头接LED+,LED-接单片机IO,这样,必须是IO输出低电平才会点亮LED,反复通断电测试下,你会看到有时候LED会点亮的。

网友P:
前面那个MOS换成带阻三极管干脆,连电阻和焊点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