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施密特触发器做方波发生器的疑惑

楼主(2015-09-08):
遇到一个电路,是用74HC14做的一个60Hz的方波发生器(见附件)。
按照RC充放电公式计算,怎么都算不到正确周期。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R=100K,C=0.22uF。正向触发阈值是1.6V,反向触发阈值是0.8V。供电电压是5V。

网友A:
74HC14触发上下阈值误差很大,造成方波周期误差很大。
这种电路,只能逐个调整R值来确定振荡频率,而且温度变化会使振荡频率也产生相当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14触发上下阈值误差很大,造成方波周期误差很大。
这种电路,只能逐个调整R值来确定振荡频率,而且温度 ...

那按理论计算周期,是不是用RC充放电公式算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按理论计算周期,是不是用RC充放电公式算的呢?

明显不是嘛。你先想一下原理就知道了,计算里面需要输入的触发阀值,你用RC怎么算?算到多少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按理论计算周期,是不是用RC充放电公式算的呢?

计算周期,是按照RC充放电计算。但初始条件不是零,计算时间(高电平和低电平持续时间)也不是RC的时间常数。
至于你怎么算的,你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不是嘛。你先想一下原理就知道了,计算里面需要输入的触发阀值,你用RC怎么算?算到多少V? ...

我是这么算的,你看对不对 充电时间T=RC*ln[(VoH-V-)/(VoH-V+)],放电时间T=RC*ln[(0-V+)/(0-V-)],我电阻阻值写错了,实际的PCB板上是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周期,是按照RC充放电计算。但初始条件不是零,计算时间(高电平和低电平持续时间)也不是RC的时间常数 ...

我是这么算的,你看对不对 充电时间T=RC*ln[(VoH-V-)/(VoH-V+)],放电时间T=RC*ln[(0-V+)/(0-V-)],我电阻阻值写错了,实际的PCB板上是20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算的,你看对不对 充电时间T=RC*ln[(VoH-V-)/(VoH-V+)],放电时间T=RC*ln[(0-V+)/(0-V-)],我电阻 ...

然后你再用示波器实际测一下非门输出输出端的波形,看看电压值和你算的一样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算的,你看对不对 充电时间T=RC*ln[(VoH-V-)/(VoH-V+)],放电时间T=RC*ln[(0-V+)/(0-V-)],我电阻 ...

you are right!
电路分析基础中的elapsed time 公式,一套就出来了。

网友D:
这种电路,震荡容易,获得固定频率难,需要芯片参数:迟滞门限,而这个参数有离散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算的,你看对不对 充电时间T=RC*ln[(VoH-V-)/(VoH-V+)],放电时间T=RC*ln[(0-V+)/(0-V-)],我电阻 ...

问题在于芯片的V+和V-分散性可达1V以上,回差也可以达到1V甚至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