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E调试时出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9-08):
报警代码如图

楼主:
谁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看看你下载接口是什么? 是PE multilink吗?
看你的问题可能仿真接口或者调试器选错了。

楼主:
用的是MULTILINK UNIVERSAL C版本的

楼主:
问题解决,是由于PTB4脚拉低引起的,现在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由于PTB4脚拉低引起的,现在悬空就可以了,

你PTB4是NMI引脚吗?
SWD接口相关引脚以及NMI引脚,一定要注意外围设置。

楼主:
PTB4是NMI引脚,但是为什么原厂会把该脚复位时默认为NMI功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B4是NMI引脚,但是为什么原厂会把该脚复位时默认为NMI功能呢

NMI肯定是有的,也就是不可屏蔽引脚。
默认功能就是NMI,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另外,如果是KL,K系列的,NMI功能不是通过PORT就能禁止NMI功能,必须要修改对应flash位才能禁止功能。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