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无线通信时,发送64个字节和接收64个字节,哪个耗电多?

楼主(2015-09-08):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参数前提,这个投票有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参数前提,这个投票有意义么?

其实接收耗电更多,因为发送端是想发就发,不发时可以关掉射频电路。
而接收端永远不知道发送端什么时候发,只能长时间把接收电路打开,累计耗电远远大于发送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接收耗电更多,因为发送端是想发就发,不发时可以关掉射频电路。
而接收端永远不知道发送端什么时候 ...

你说的这个“其实”也是有条件的。不讲条件,不顾参数,问题没有意义。
技术人,严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