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RF通讯,前导码和同步字有么有可能冲突造成不能通讯呢?

楼主(2015-09-08):
RT,前导码是4字节的10101010,若同步字为16位,有没有可能,同步字恰好满足一定规则,导致前导码中末尾几位和同步字的前几位组合等于同步字,从而导致本次通讯失败(数据不正确)?

如:同步字是0X4924,即0100 1001 0010 0100
前导码最后一字节加同步字:10101[010 0100 1001 0010 0]100,那么中括号括起来的一串恰好与同步字相等导致不恩那个通讯?

楼主:
像55 AA一类的更不能做同步字用了

楼主:
@chunyang 大师能不能解惑下,谢谢.

网友A:
一般不会,除非干扰的“恰到好处”。所以,采用前导码+同步头的方法时,二者在取值设计时要考虑尽量避免巧合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