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P计数,丢脉冲

楼主(2015-09-08):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周期出现的   如果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波形没处理好吧
有没有整形等处理

网友B:
QEP?
你看看是不是加入了什么隔离?
导致速度不够?这个问题,很大的原因来自于速度跟不上

网友B:
你接入的数显表,那就是驱动能力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周期出现的   如果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波形没处理好吧
有没有整形等处理 ...

您好,我现在只是将编码器出来的A,B两相5V脉冲信号,降压,光耦隔离后接到QEP输入端,进行计数,没有接整形等处理,计数结果比数显表计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入的数显表,那就是驱动能力不够了

您好,我现在是将编码器输出的5V,A,B两相脉冲一方面接入数显表,一方面经过降压,光耦隔离进入F28335的QEP引脚,数显表作为对比使用,结果QEP计数比数显表计数少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QEP?
你看看是不是加入了什么隔离?
导致速度不够?这个问题,很大的原因来自于速度跟不上 ...

您好,在调试过程中,我也尝试过只把编码器输出信号降压后就接入F28335的QEP模块,没有用光耦隔离,但还是计数 结果比数显表小一些,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是将编码器输出的5V,A,B两相脉冲一方面接入数显表,一方面经过降压,光耦隔离进入F28335的Q ...

建议你用逻辑器件一分为二    然后分别送入
别用一根线接两个采集    这样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C:
这个调整下主频的,以及IO口的时钟分配的。

网友B:
编码器还是有很多注意的地方的。
实在不行的话,你加上3个上拉电阻试一下吧!
我们用I7220,检测编码器,毫无压力!

网友D:
再附加中断响应的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附加中断响应的就可以的。

请问,详细的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E:
加大技术的频率的,,还有就是采用中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