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桌面是怎么做的?我自己做个屏幕的界面和linux自带的桌面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5-09-08):
Linux桌面是怎么做的?我自己做个屏幕的界面和linux自带的桌面有什么不同吗?linux菜鸟一枚,因为从来没有搞过屏幕,所以对这些感到困惑,希望大家能够指导一下。。

网友A:
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做单任务的界面程序,没必要考虑那么多,系统运行起来后运行你的界面程序就好了......
毕竟linux自带的界面不是一两个人搞的,时间也不止一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做单任务的界面程序,没必要考虑那么多,系统运行起来后运行你的界面程序就 ...

恩,你说的很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