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下图的波形,通过示波器调成较规范的方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08):
靠示波器是不行的。再说示波器也没有可以让你调的地方。
需要靠电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示波器是不行的。再说示波器也没有可以让你调的地方。
需要靠电路“调”。 ...

目的只是测量此信号,不修改电路的,有没有哪种触发可以将波形规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的只是测量此信号,不修改电路的,有没有哪种触发可以将波形规范?

很好的安捷伦示波器。
要测什么,示波器上已经都显示出来了。何必要“将波形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