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STM32F303VCT6上运行正常的USB程序在STM32F303RET6上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5-09-08):
问题同上:
在STM32F303VCT6的discovery 的开发板上正常运行USB VCP程序,同样的程序下载到STM32F303RET6的CPU上不能正常识别USB,
现在发现STM32F303VCT6与STM32F303RET6在USB的管脚功能配置上有不同,STM32F303RET6的USB引脚是Additional functions功能,而STM32F303VCT6是Alternate functions,在程序上修改了引脚配置,在STM32F303RET6上不是不能正常识别USB。
硬件电路都是正常的,因为可以通过USB接口进行DFU下载程序。
有做过或遇见过同样问题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用ST的配置软件生成代码测试下看看;

楼主:
试过了,可能是我不会用这个配置软件,弄出来的程序直接在板子不能运行,还是按你说的试试,谢谢

网友:
这两款芯片什么区别呢

楼主:
除了USB的引脚一个是Additional functions功能,另一个是Alternate function功能外,在就是USB上用的缓存大小不一样,在确实没找到在USB上有什么区别,因为USB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B:
STM32F303RET6的DFU例程能用?那说明硬件和usb初始化配置是正常的!不识别可否跟一下枚举时运行到哪一步出错导致的?

网友C:
用ST的配置软件生成代码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