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8驱动段式LCD出现重影?一直无解。。。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9-08):
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建议楼主先上电路图和相关代码

楼主:
主要代码如下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FLL_CTL0|=XCAP14PF;
  do
  {
    IFG1&=~OFIFG;
    for(unsigned int i=0;i<50000;i++);
  }while(IFG1&OFIFG);

  lcd_init();
  while(1)
  {

    lcd_displayALL();        //全显
);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CTL = LCDSG0_7 + LCD4MUX + LCDON;     // s0-s39,最大段数
    BTCTL  = BTFRFQ0;                        //1024HZ,
    P5SEL  = 0xff;
    lcd_clr();
}

液晶为普通的段码液晶:1/4duty,1/3bais

430外接分压电阻

430外接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上电路图和相关代码

已经上传,谢谢提醒:)

网友A:
试过把段码扫描频率改小一些吗?

网友B:
什么样的重影,调节滑动变阻器试试

网友C:
可能扫描太快,在显示函数后面加个延时函数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把段码扫描频率改小一些吗?

试过的,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扫描太快,在显示函数后面加个延时函数实验一下。

嗯,行,我试试

网友D:
程序这么写,发挥不出msp430低功耗的优势了,没事就进入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