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D5EYM10AC的mfg无法识别USBdevice

楼主(2015-09-08):
我的主板使用MCIMX6S5EVM10AC能够正常运行, 另一块主板MCIMX6D5EYM10AC无法识别USB device, 检查各路电源均正常工作, boot-mode和boot-config模式与solo主板均一致,请问solo和dual在USB配置上是否有区别,是什么原因导致dual主板无法识别USB device呢?

网友A:
焊接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好,solo和dual在USB配置都是一样的,你这里MCIMX6S5EVM10AC配置正确可以识别usb话,正常的话MCIMX6D5EYM10AC也是可以的。这里建议你查一下你焊接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solo和dual在USB配置都是一样的,你这里MCIMX6S5EVM10AC配置正确可以识别usb话,正常的话MCIMX6D ...

原来是mfg工具软件配置问题, solo和dual的是不一样的, 问题解决啦:victory: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mfg工具软件配置问题, solo和dual的是不一样的, 问题解决啦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mfg工具软件配置问题, solo和dual的是不一样的, 问题解决啦

solo和dual烧写时候使用的mfgtool是不一样的,恭喜楼主问题搞定,并热心分享解决方法。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大家一起讨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