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TI的BQ24040使用疑问?

楼主(2015-09-08):
TI的BQ24040是单节锂电池充电IC,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我发现对它的TTDM模式不是很理解,简述一下我的使用情况,请用过的各位给指点一二。
我的应用是电池固定在产品中,不可拆卸。当MCU检测到锂电池没电时,提醒用户通过USB接口给电池充电,同时给负载供电。我的负载电流超过了IC的充电截至电流,这样的话是不是就需要芯片进入TTDM模式?进入该模式,禁止max timer和充电截止功能,才能适用于锂电池和负载并联的情况。
        充电的同时检测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到4.2V时,提醒用户及时拔掉充电线。但是芯片无法自行关断充电的话,就需要电池端保护防止过充。同时不知道芯片端CHG引脚是否还能正常提示电池已充满?
        在使用中我发现,我的电池在芯片输出之后,芯片输出电压为4.0V,暂未找到原因?

网友A:
1.该芯片支持可编程终止和预充电阈值,所以不用担心充满不会自行关段的问题
2.这个芯片是要进入到TTDM模式才能应用在系统负载直接接电池后端的场合。否则BQ24040会不能正常截止 直至触发max charge timer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该芯片支持可编程终止和预充电阈值,所以不用担心充满不会自行关段的问题
2.这个芯片是要进入到TTDM模式 ...

我的理解如下:
系统负载电流比充电截至电流大,所以芯片不可能自动关闭充电;只能检测电池电压,当到4.2V时就表示电池充满了;后边的恒压付冲阶段相当于不要了  如果锂电池没有保护板,有可能发生过充电爆掉;
芯片手册的推荐电路,也没有进入TTDM模式;
但是,我使用中发现,我的输出只有4.0V,并不会到4.2V  请问版主遇到过吗?
并且根据电阻设置的电流A,恒流阶段应该是最大充电电流A吧   但是实测电流远比A小,这是为什么?

楼主:
帖子要沉吗?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这家公司可以关门了。

网友A:
@airwill 这个芯片没用过,徐工给看看

网友A:
1.不接电池,输出电压,拿外用表和示波器量一下。

2. 接上电池,电池电压较低时,充电电流是否为设定值?

3. 电池电压慢慢上升,上升到多少的时候,充电电流开始减小?

4. 充电电流减小到多少的时候,充电电压不再上升并且开始慢慢下降?
来自于TI社区的一个帖子,怀疑是你的IC已经关闭了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t/f/35/t/88134.aspx

网友A:
充电器和电量管理计需要两块单独的器件,一般有将AFE安全保护芯片与电量管理计集成在一起的,但没有将可能承受高电压的充电器与电量管理计等低压器件集成在一起。

如果在贵司项目中,充电的同时给后端系统负载供电的情形不是很多,可以考虑单一的充电器,如bq24040,它可以完成充电的过程控制和充电安全保护。如果需要路径管理(充电同时给系统负载供电),那么建议考虑bq24070

电量管理计方面,建议考虑BQ27541-V200,这款芯片在单颗锂电池电量管理方面有非常好的表现,在广大客户端很受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这家公司可以关门了。

额  照你这样说,那还是我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和电量管理计需要两块单独的器件,一般有将AFE安全保护芯片与电量管理计集成在一起的,但没有将可能 ...

我看了TI技术支持论坛的资料,该IC是否可以应用在电池和负载并联的情况,需要考虑负载电流。也就是说负载电流过大,导致IC不会自动关闭充电。
我觉得这个IC自动关闭充电应该是根据外部电阻设置的值,然后实时检测充电电流转化的电压值。负载电流过大,导致IC无法检测到充电终止电流。
但是它既然进入TTDM模式了  计时器不就是关闭了吗?怎么还会有MAX CHARGE TIME溢出呢?

网友C:
我认为: 既然负载电流超过了IC的充电截至电流,那么充电就不能到达截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 既然负载电流超过了IC的充电截至电流,那么充电就不能到达截止电压. ...

我觉得IC是检测外部电阻设置的充电截至电流来检测是否达到充电截止电压,所以不能达到截至电压   但是我使用中发现,我的IC输出一直都是4.0V。这个不清楚是为什么?手册上说是4.2V

网友D:
电池电压慢慢上升,上升到多少的时候,充电电流开始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电压慢慢上升,上升到多少的时候,充电电流开始减小的

实测后期充电电流不断减小,电池端电压可以上升到4.2V   充电时间需要很长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锂电池充电电流保护所致。

网友:
进入到TTDM模式才能应用在系统负载直接接电池后端的场合

网友E:
系统负载电流比充电截至电流大,所以芯片不可能自动关闭充电

网友F:
芯片手册的推荐电路不好用么

网友G:
推荐的一般是理想情况下,所以需要配置一些辅助电路。

网友H(2015-10-12):
负载电流过大,导致IC无法检测到充电终止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负载电流过大,导致IC无法检测到充电终止电流。

是的。

网友I:
这个是怎么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