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的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5-09-08):
请问有谁用过TI公司的DP83640和K60进行以太网通信么?晶振方面怎么连接呢?是将DP83640配置成主模式然后利用其输出的50M时钟作为K60的晶振???

网友A:
楼主你好。
没有用过TI的这颗芯片,但是K60的外设,你可以参考TOWERK60D100以及配套串口板。

K60D100

串口板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问题后来已经解决了。以太网的同步时钟比较特殊,和XTAL引脚绑在一起内置了。所以在连接的时候有两种处理方式:
1、以太网芯片和K60共用一个时钟源;
2、有的以太网会有时钟输出,将之作为K60的时钟源
但是两种方法都有利有弊,权衡选择吧

楼主:
额,,,咱还结不了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咱还结不了贴呢……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结贴: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