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结构体的使用

楼主(2015-09-08):
struct MA
{
    unsigned char Msk[9];
};
struct MA MA_value={51,77,102,128,154,179,205,230,255};
定义上述后,进入定时器0中断
#pragma vector=TIMER0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INT11_OVF(void)
{

  OCR0=MA_value.Msk[MA_seq_flag];      提示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
谢谢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SMBint[0x40];
  unsigned int SMBaddr[0x40];
}SVD;
extern SVD  SV;

楼主:
OCR0=MA_value.Msk[MA_seq_flag]; 是这一句有问题

楼主:
MA_value.Msk[MA_seq_flag]怎么错了呀,莫有人回答我,:'(:'(

网友:
MA_seq_flag定义的什么类型数据?

网友B:
结构体定义问题。
附加该结构体类型的“结构体变量”的初始化的结构体:
struct _MA
{
    unsigned char Msk[9];
}MA;
也等于
struct _MA
{
    unsigned char Msk[9];
};
struct _MA MA;

楼主:
unsigned char MA_seq_flag=0,mm=0;

struct MA
{
    unsigned char Msk[9];
};
struct MA MA_value={51,77,102,128,154,179,205,230,255};

网友C:
就语法来说,没有问题,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某些标识符被定义为了宏。